规则管理器中差分对内等长设置

楼主(2017-07-26):
有没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差分对内那个Repp是怎么出来的?假如差分net上连了好几个器件,对内等长怎么设置?如下图,J3.3应该改为CON2.141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到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里面去设。

网友:
    这个是差分等长起始PIN,设置差分对等长的时候设置的,如果有问题,应该是你的器件模型不正确或者等长设置起始PIN有问题,当NET中间有串接电阻或电容的时候,需要对电阻或电容附模型,这样两边的NET会变成一个XNET

网友:
    连接器件多,用PIN PAIR控制。

网友(2025-04-30):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到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里面去设。

这种情况可以到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里面去设?怎么设呢?如果差分信号不仅要做对内还要做组间等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