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电源的模拟开关管选型求推荐

楼主(2017-07-27):
切电源的模拟开关管选型  正负12V   100mA  双刀双掷   求推荐

楼主:
用继电器太大了   有没有集成芯片   求助

网友A:
-12V 用 Load Switch 切換應該是有困難,如果不介意有一點壓降,可以考慮光耦合繼電器Photo MOS Relay),導通時有 1 歐姆的電阻,相對於 100mA 的電流就是 0.1V 的壓降。

我曾經用它來切換 +5V 和 -12V,不過 Form C 的 Photo MOS Relay 也不便宜就是,記得是 US$2.0 左右。

网友:
好难找这样的管子,即使找到成本估计也很贵,还不如自己用MOSFET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用 Load Switch 切換應該是有困難,如果不介意有一點壓降,可以考慮光耦合繼電器(Photo MOS Relay) ...

多谢版主  成本是有点高   不行只能用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