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6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7-27):
1.  没走差分.

楼主:
2.  接地铺到PIN上.

楼主:
3.  电源小于3MIL.

楼主:
4.  SDRAM有漏等长线.

楼主:
5.  热焊盘加粗.

楼主:
6.  应做菊花链布线.

楼主:
7.  REF加粗到15MIL.

楼主:
8.  数据相差大了应做等长.

楼主:
9.  有孤铜没处理.

楼主:
10.  跨分割了.

网友A:
插件孔加泪滴处理,避免线与焊盘接触点断开

网友B(2017-09-15):
引用 网友A:
插件孔加泪滴处理,避免线与焊盘接触点断开

貌似现在的工艺上不加泪滴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C(2017-11-08):
引用 网友B:
    貌似现在的工艺上不加泪滴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很多高速连接器不可能让加泪滴的,现在工艺应该不需要也可以,但是估计有些人调试时候线拽断了就找PCB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高速连接器不可能让加泪滴的,现在工艺应该不需要也可以,但是估计有些人调试时候线拽断了就找PCB原 ...

       原来如此,防扯皮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