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与AD原理图的转换方法,有没有可靠点的。

楼主(2017-07-27):
刚进一家公司,里面大部分的硬件设计原理图都是用AD设计的,但是自己对AD用的不是很熟悉,效率提不上来。想把AD的原理图转换成orcad的,但是在转换的过程老是碰到问题,不算成功,谁有比较可靠的方法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AD原理图转orCAD原理图直接将AD格式原理图另存为DSN格式即可(File->Save Preject As,保存为dsn文件),然后使用10.3或10.5的capture打开即可,16.3版本以上的caputre打开好像会一直卡死,如果需要用16.3以上的capture打开则需要先用10.3或10.5版本打开后保存一下或另存,然后再使用16.3以上的版本就可以打开了。原理图转换过去后也不知道会不会丢什么东西,应该还是需要整理一下的,所以存在一定的风险。建议你不要转原理图,可以借助插件将AD格式的网表转成allegro第三方网表调入pcb即可,这样就不会有任何隐患了。至于抓模块麻烦 的话倒可以使用转换后的DSN原理图去抓,allegro甚至有skill可以实现PDF格式原理图或第三方网表调入的原理图与PCB交互抓模块。我们硬件用Power Logic画原理图的,我用allegro画PCB的,同样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原理图转orCAD原理图直接将AD格式原理图另存为DSN格式即可(File->Save Preject As,保存为dsn文件),然 ...

能人!!!

网友:
    文件中最好不要有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原理图转orCAD原理图直接将AD格式原理图另存为DSN格式即可(File->Save Preject As,保存为dsn文件),然 ...

谢谢啦。

楼主:
    各位大神谁有低版本的capture共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