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Hspce 端口赋值疑问

楼主(2017-07-27):
如何将S参数负载接口电源的值赋值给某个变量值或者node节点?因为模型里面用到了电源值VCC,为提高仿真精度,将电源的S参数提取出,源端接入了理想电源Vsource=1.5,
想将负载端电源port口的值,赋值给模型里面的VCC。做了一下尝试均失败!
1、
2、 .meas tran vcc PARAM = v(Port2_DIMM_B1_VSUSAIOMEM)   仿真提示:
**warning** (IBIS_Spice.sp:22) Parameter vcc is defined as an expression containing output signals, which may cause incorrect result. Recommend replacing output signals with user-defined functions.

请问如何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2019-04-01):
赋值参数包含了输出信号,会导致不正确的结果。尝试将输入理想电源用负载输出的S参数的值替换掉。

网友(2023-06-19):
引用 网友A:
赋值参数包含了输出信号,会导致不正确的结果。尝试将输入理想电源用负载输出的S参数的值替换掉。

这个怎么解决  看的不很明白  可以在提示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