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PCB板加工厂的文件中,Pasetmask层有必要吗?

楼主(2017-07-27):
在给PCB板加工厂的文件中,Pasetmask层有必要吗?我查到3处资料:

1、《cadence SPB 15.7工程实例入门》- 于争著。里面说Gerber包含pastemask层;

2、《pads9.5 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 林超文著。里面说Gerber不需要包含pastemask层;

3、网上的一段话:

我总结:
1、是不是PCB厂加工时,不需要这个Pastemask层;
2、而只有你如果要SMD时,贴片厂才需要这个Pastemask层;
3、所以在每次给PCB制板厂的gerber文件中,不需要给Pastemask层,给了也白给;

楼主:
    是这样吗?向各位懂加工的请教一下。

网友:
    製作鋼板的層面,如果要SMT 就要這層,板廠有沒有無所謂,不過板廠有幫忙拼板的話,有提供才會有連片的鋼板

网友:
    得看你是否有表贴元器件,有的话就要,没有就不要。 当然也会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多层板的relay socket pin 买的不够长,这时就可以在你的relay pin 上加paste mask 加以弥补。  总的来说,你打开你的paste mask 层。 有东西你就发就行了。

网友:
    有贴片才需要钢网。如果是背板连接器,就不需要钢网文件了。

网友:
    这个如果做机贴是需要的,如果手工焊不需要

网友:
    不用,那是钢网层,供应商用不上

网友:
    要贴片就给,不要就不用给

网友:
    如果你需要供应商帮你制作钢网panel 你就需要提供

网友(2017-09-05):
    那个出钢网用的。一般就算你不给它,PCB焊接厂也会要你的PCB去座钢网,到时候费用给焊接厂算就行了

网友:
    搞清楚它的意思和作用,就不会这样问了。

楼主:
    这下就清楚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7-10-27):
    制板时要提供,方便检查盘中孔,如查有拼板还要提供给客户拼板后的文件,开钢网。

网友:
有时候还是需要的。

网友(2017-12-15):
paste应该是用来做钢网的吧

网友(2018-08-06):
做钢网的话需要,不做的话就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