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的铺铜问题求教

楼主(2017-07-27):
我从pads转过来一个allegro文件,在铺动态铜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顶层铺铜没有反应,不知道是没显示还是怎么了,但是别的层铺铜一点问题都没有,allegro的文件已经打包上传在附件中,求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

allegro文件

网友:
如图所示红色圈区域某个地方的铜箔或走线或过孔应该有尖角,导致铜箔一铺就挂掉。把那个区域里面的相关走线或过孔删掉再去铺就可以了!

楼主:
应该可以查到是哪一个点出了问题,不然这样删除太笼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查到是哪一个点出了问题,不然这样删除太笼统了

具体哪个坐标是得不到的,这种问题还真得靠经验去解决。

网友:
图中黄色圆圈中几个过孔的走线有问题,修改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