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son+&+Graham《高速数字设计》中关于1ns上升沿信号传输的疑问

楼主(2017-07-27):
请教大家 这本书  第一章中对于1ns上升沿信号的系列瞬时波形。下图中的瞬时波形,比如第 2 ns 的我觉得不是在1ns达到最高电平年后接着1ns上升沿传输了5.6in吗? 但是书中的图看起来不是的。请教大家 ,先谢谢了。书的第六页。SI初学者,恳请大家帮忙,不知道发在这个版块是否合适,另外我是否说清楚了我的问题?

楼主:
红色框中的图是我的理解。 请大家多多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和机械波传递不是一样的原理吗,波形传递出去了,图示是在固定的时间点观察导线上不同长度点的电位。你画的图,我理解为在导线上固定的一点,观察不同时间时的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机械波传递不是一样的原理吗,波形传递出去了,图示是在固定的时间点观察导线上不同长度点的电位。你画的 ...

谢谢答复。我自己理解的图  是第2 ns时候 10inch导线上电位如左边红色框内。我认为时间过了2ns,那么 第一个ns波形完成上升,第二个1ns波形应该是高电平传递5.6inch.再次感谢。

网友B: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1ns的上升沿,按理来说在1ns的时刻上升沿已经完全形成,在2ns的时刻应该已经传到接收端。我觉得作者可能重点是要突出传输线的概念吧。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1ns的上升沿,按理来说在1ns的时刻上升沿已经完全形成,在2ns的时刻应该已经传到接收端 ...

    谢谢答复。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4ns的时候我理解早就跑到接收端了。 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