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关於TDR 阻抗问题!!!

楼主(2017-07-28):
一段均匀带线长度约30公分,
理论上从头到尾都应该是50ohm!!
请问为什麽附图中的阻抗则是越来越高呢?!
能否请各位帮忙解答呢?!
感谢

网友A:
端点是断开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因为端点是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点是断开的

一段断开是为了看Open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传输线是有损的,你换成无损传输线再试试,就是水平的50欧姆

网友(2017-11-29):
你用的是有损传输线

网友:
导体损耗 + TDR的算法造成的。

在传输线的后端,只是用TDR"看"到特性阻抗越来越高。 但其实实际的特性阻抗仍然保持不变。

网友(2018-04-22):
导线自身的电阻

网友(2019-11-16):
不对,是端点没有term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