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

楼主(2017-07-28):
基极接高电平为什么会导通?发射极不是悬浮么

网友:
Q1,Q2互换一下位置才对吧!

网友:
BE极间电压大于0.7V就会导通,不同管子会有不同的BE极电压,将其发射极端视为公共端0V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没弄明白啥个意思

网友A:
    这是个早期的功放常采用的电路,称之为 OTL 电路,单电源工作的。 还有一个姊妹电路 OCL 电路类似, 那是双电源工作,主要区别是没有输出电容 C2,可以得到更低的工作频率.。大体工作情况是这样的: 静态下两功率管弱导通。 当输入信号向负方向变化的时候,Q1 BE 获得更大的电压进而入深电流放大状态,而 Q2 则随之得到小于导通状态的电压而截至; 当输入信号向正方向变化的时候,Q2 BE 获得更大的电压进而入深电流放大状态,而 Q1 则随之得到小于导通状态的电压而截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早期的功放常采用的电路,称之为 OTL 电路,单电源工作的。 还有一个姊妹电路 OCL 电路类似, 那是 ...

你說的應該是下方這樣的原理圖 (翻拍1984出版的圖書,這樣算不算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