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显示问题。

楼主(2017-07-29):
问一下,这个丝印在PCB中怎么设置,才有这种效果。

网友:
我的方法有点繁琐。
首先,要下载一个脚本,网上很多,名字叫“PCBLogoCreator.PRJSCR”。
这个脚本能将黑底白字的bmp图片导入PCB。
然后,需要通过绘图软件或其他软件创建一个你想要的bmp图片,
例如我的例子是“2”,而且这个“2”不能太小,否则效果不好,请自行尝试。

准备好这两样东西后,就可以打开Altium designer的PCB界面了。
1、点击左上角的“DXP”,再点击“run script”
2、浏览刚才下载的脚本“PCBLogoCreator.PRJSCR”,选中“RunConverterScript”,点OK。
3、载入上面创建的bmp图片(若图片较大,需要等待些许时间),选择层、是否负片、是否镜像等。
     注意:图片加载完后,若左侧没有显示图片,则表示该图不能被成功转换。
4、点击“Convert”,待下面进度条完成,即转换成功。点“exit”退出。

网友:
3D显示改颜色,好像能实现

网友:
今天无意中又点进了这个帖子,对着楼主的图仔仔细细看了2分钟:
觉得白色是丝印,黑色也是丝印而不是镂空,
所以应该是厂家做板时先整板白油,至少图中看到的这部分是白油,再在上面刷黑色丝印。

网友:
这个简单啦

网友A:
DXP,放字体时按踢步键,勾选倒立项OK

网友:
楼上方法非常好用。

网友:
解锁新姿势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P,放字体时按踢步键,勾选倒立项OK

具体的勾选项能给个图片吗?我用的AD9里没有在找到倒立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勾选项能给个图片吗?我用的AD9里没有在找到倒立项啊。

放好文字后双击或放到PCB之前按tab

网友(2017-09-30):
楼上的这种反显方法就可以,如果是类似arduino板子那种整版的显示效果,应该需要告诉板厂你想要的效果,剩余的就交给板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