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怎么统计PCB的表贴焊盘和插装焊盘的个数

楼主(2017-07-29):
如题,,怎么统计一个PCB的,表贴焊盘个数,和插装焊盘的个数,,要核算焊接厂的报价。

网友:
好像没有命令直接查看表贴焊盘和插装焊盘的数量,可以用show element命令统计出钢网层(TOP和BOT层)pin的数量即表贴焊盘数量,剩下的pin数去掉非金属焊盘就是插装焊盘数量了。

网友:
多层板的话可以打开表层和底层的钢网层,然后鼠标整板一框选秀一下pin就知道表层和底层各有多少个表贴焊盘了。通孔焊盘的话将所有层关闭,然后只开启内层的pin,然后鼠标整板一框选秀下pin就知道有多少个通孔pin脚了,另外也可以通过钻孔表格去看通孔焊盘的个数,当然钻孔表格看得你得自己把各种钻孔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