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o17.2导出PCB的问题

楼主(2017-07-29):
外包给人的PCB设计,自己设计原理图,期间更正部分原理图错误后,无法用别人的半成品BRD进行导入,export PCB失败,弹出以下错误:

Schematic supports creating Xnets using DML Models but the Layout will create XNets only for device having XNet_PINS properties. Change setting in Layout or Schematic, re-generate files, and re-run the flow.

用的软件版本是conceptHDL及Allego17.2

有哪位大虾知道如何解决,在线急等,感激不尽!

网友:
Allego17.2由于不能降版本,估计很多人都还不会用17.2来作设计。

网友:
    好熟悉的错误啊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改么?好捉急呀

网友A:
    你这个在原理图上面使用了模块化,在pcb上面没有。这样就生成不了。

楼主(2017-11-28):
    虽然重新设计了,还是感谢楼上的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在原理图上面使用了模块化,在pcb上面没有。这样就生成不了。

    具体要怎么操作?我也碰到了相应的问题。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重新设计了,还是感谢楼上的

朋友知道怎么操作吗?

网友(2021-10-14):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在原理图上面使用了模块化,在pcb上面没有。这样就生成不了。

    这个怎么操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请教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2022-05-13):
    解决方法如下:
    1、在PCBENV/ENV文件添加set CDS_XNET_STATE_UI=1
    2、打开brd→CM→Tools > Options勾选 "Create XNets and Differential Pairs using DML Models (same as SPB16.6)"
3、保存brd,重新导入netlist
OK

网友:
    好方法,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