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将位号放到器件中间

楼主(2017-07-31):
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快捷键或者方便的的方法能一下子把位号放到器件的中间?

网友:
    论坛的skill版块有,可以去哪里找

网友:
    论坛上有skill,一个命令整板位号自动居中!

网友A:
    用SKILL 很快的,一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KILL 很快的,一秒钟

没有skill就很尴尬了

网友:
用SKILL 很快的

网友(2017-12-07):
    你要是装的吴版本的话,打开toolbox,在pcb里面manufacture里面会有Label Tune,里面就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