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中无法删除回路

楼主(2017-07-31):
pads Router中有个网络,在Layout中可以互连,但是在Router中,通过F3走线时,会提示  无法删除回路,两个焊盘之间连完线后不能结束走线,是不是PCB针对某些网络设置了特殊的设计规则,求指导

网友:
我记得好像要勾选掉什么选项。 你在选项栏里找找看

网友A:
是不是已经用Cooper pour把两个焊盘铺铜连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已经用Cooper pour把两个焊盘铺铜连接上了?

看了一下 是已经有铺铜连接了,然后会出现这种现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