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无法调用

楼主(2017-07-31):
05版本的mentor软件,打开工程文件指定好库路径,但是无法显示库信息(空白),本身库文件是好好的,可以打开查看,就是在工程文件里面无法调用元器件,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在库里把Partition Search Paths 里面的方框都打上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库里把Partition Search Paths 里面的方框都打上勾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