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真可以发表在哪种期刊上?

楼主(2017-07-31):
请问各位大侠,hyperlynx仿真可以发表在哪种期刊上?最好是核心期刊?谢谢!' e3 I! W* a. G

网友:
感觉这种仿真都是有大背景的吧,比如你应用到哪个版块的,比如做面板的驱动电路,比如做开关电源的

楼主(2017-09-04):
谢谢!能否说一下具体的杂志名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