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客户提供的Gerber档案如何统计板子上的焊盘数

楼主(2017-08-01):
求救:客户提供的Gerber档案如何统计板子上的焊盘数。

网友:
看下TPM和BPM的flashes数量,可以作为大概的焊点数。

网友(2017-11-29):
同楼主问题,求解!

网友(2018-01-15):
    器件不有pin数,所有器件数合起来,不就知道

网友(2018-04-27):
    这个简单,用350打开,打开焊盘层,按ALT+E+D+A数据就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