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种电容是什么电容器?谢谢!

楼主(2017-08-01):
(图片)

网友:
你好
這看起來不像電容
上面寫了 2R2
應該是 2.2 歐母的電阻

楼主:
这确实是一个电容,能测出容值是2.2pF的,在另外一块板子上是以两块铜皮形式存在的,确实是一个电容。目前还没查到这是一个什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