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里面 使用快捷键SL选择线时,板中的所有铜皮都会被选中怎么回事?

楼主(2017-08-01):
AD里面 使用快捷键SL选择线时,板中的所有铜皮都会被选中怎么回事?我选线的时候,并没有切到铜皮。

楼主:
只是存在一个PCB文件里面,在其他的PCB里面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room包涵在一起,所以同时选中了

网友:
    貌似是个bug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像是和从其他板子拷贝东西进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