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3762充电时烧毁MOS管

楼主(2017-08-01):
如图所示,充电电流250mA左右,在充电过程中,MOS管Q5容易出现被击穿的现象(DS出现短路),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该现象不是必现,有的板子正常,有的板子在运行一两天后就很容易出现

VIN 接什麼東西?會耗多大電流?^_^

网友:
表示不懂,但是这份资料或许有些用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你的MOS选型不好Rds太大  你看一下mos的SOA区  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OS选型不好Rds太大  你看一下mos的SOA区  如下图

看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OS选型不好Rds太大  你看一下mos的SOA区  如下图

换了FDC658AP,Rds=44mR,同样会烧

网友B:
    VGS的值超过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的值超过限了

CN3762手册里说,G极电压会被钳为在VIN-7V左右,所以VGS不会超过2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FDC658AP,Rds=44mR,同样会烧

你测量一下,Vds正常工作的电压,对应SOA区,在VDS多大电压时同多大电流的时间,如果那个时间短,就会烧坏MOS

楼主:
    充电时,由外接电源给负载供电,此时电池只充电,不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一下,Vds正常工作的电压,对应SOA区,在VDS多大电压时同多大电流的时间,如果那个时间短,就会烧 ...

    充电时,Vd=22V,Vs为锯齿波,最大为8V

网友C:
    你的MOS管G极串的1K电阻是干嘛用的?为什么要串这么大?你把它换成50欧或者短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MOS管G极串的1K电阻是干嘛用的?为什么要串这么大?你把它换成50欧或者短路试试

换成0欧也一样会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成0欧也一样会烧

1  拆掉Q5 上电24V测量DRV幅值是否是16~17V
2  拆掉D16 然后在该处串电流表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拆掉Q5 上电24V测量DRV幅值是否是16~17V
2  拆掉D16 然后在该处串电流表测电流

1. 拆掉后DRV确实是16~17V
2. 不拆掉D16,测RCS两端电压为120mV,说明电流为250mA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拆掉后DRV确实是16~17V
2. 不拆掉D16,测RCS两端电压为120mV,说明电流为250mA左右

数据看起来都是正常的,你这个应该是个buck电路,我记得buck电路没有D16,或者D16可以放在C164之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看起来都是正常的,你这个应该是个buck电路,我记得buck电路没有D16,或者D16可以放在C164之后使用。 ...

这个电路是按照datasheet画的

网友D(2017-08-31):
VDS只有30V,而L26会产生负压,所以可能会损坏Q5,你选择一个VDS更大的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VDS只有30V,而L26会产生负压,所以可能会损坏Q5,你选择一个VDS更大的测试一下

谢谢!
问题找到了,把电阻R170换成0R,并把充电电流降低到原来的一半,就可以了...,主要是以前mos管发热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