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ADS 9.5导入DXF很卡很卡。。。

楼主(2017-08-01):
如题, pads 9.5导入DXF很卡很卡。。。 怎么办?

楼主:
紧急,看到请回复,谢谢了!

网友:
    换软件,没毛病。老铁。。。

楼主:
    已解决,捕捉设置问题

网友(2018-03-05):
    捕捉设置怎么了???

网友(2020-09-24):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捕捉设置问题

    您好!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把捕捉先关掉,再导入就可以了,主要是不停的在计算捕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