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自定义env无法使用

楼主(2017-08-01):
    自定义ENV放置在C:\SPB_Data\pcbenv中,将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env中的env改为env1,重新打开软件出现如下提醒:

    原本用的是16.3版本,以上操作没有问题,升级后就不行了

    错误提醒

    错误提醒

网友A:
    我都是把软件自己的ENV改成ENV1之后再这个文件夹里放自己的ENV,没出现过不可以的情况,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把软件自己的ENV改成ENV1之后再这个文件夹里放自己的ENV,没出现过不可以的情况,你可以试试,

    好的,另外想问问,这个的skill怎么加载进去啊,好像和以前都不一样了啊,找不到正确的加载路径

网友A:
    SKILL都是放在环境变量home值所指的路径下的PCBENV文件里。 .inlit 再这个后缀的文件中load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都是放在环境变量home值所指的路径下的PCBENV文件里。 .inlit 再这个后缀的文件中load一下就行,

    搞定了,多谢哈

网友B:
    對~~~环境变量home所指的路径下放PCBENV fold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环境变量home所指的路径下放PCBENV folder

为什么17.2版本的ENV这在用户变量下C:\SPB_Data,没有用呢?不是用户变量优先于系统变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