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过孔带或者分割线将电源部分与其他电路进行分割

楼主(2017-08-01):
在华为PCB的EMC设计指南中看到下面这个图,不是很理解这个加过孔带具体如何操作,过孔加多密?加GND网络过孔?加过孔会不会造成电源层出现断裂?减少EMI原理是什么?求赐教

Ground Via Fence

网友:
    过孔带的增加我理解是壳体内部空间有限,电源板特别是AC部分,需要和主板并联layout在一起,过孔带的主要功用是增加爬电距离特别是对于AC部分,对于DC部分主要就是使用分割线或者keepout

网友:
    這種做法叫 Ground Via Fence,Via 間距必須小於最大工作頻率的 1/81/20 波長

网友:
    电源干扰比较大,EMI隔离,类似分地。

网友:
    同问有次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