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师评审

楼主(2017-08-01):
谢谢各位,请看附件

网友:
评审结果在下面链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fabbbec0

网友:
1.电源插头其中一个脚一般是接地的,请确认是否要接地.

网友:
2.电源是从上面下来的,电容应摆放保险的前面.

网友:
3.三个是否为保护器件?建议靠近连接器.

网友:
4.VGA连接器一般是有接电源的,请确认原理是否要接电源.

网友A:
5.U6器件没看到有电源和地网络是否能工作请确认原理.

pcb

网友:
7.MOS电源输入加宽些.

网友:
6. 板子有空间,建议VCC3_3BOTTOM层布满足电流宽度即可.POWER层用来铺GNDTOP层的信号都参考GND.

网友:
8.电源往下走应先过电容.

网友:
9.电源过保险供连接器用电,电流不大建议稍加宽.

网友:
10.差分间距不一致.应该是14.1MIL.

网友:
11.差分对间距过近,建议至少5W间距.

网友:
12.时钟差分对误差超过10MIL,建议做5MIL.

网友:
13.电源PIN出线宽度太细了,建议接近PIN宽度.

网友:
14.外壳如接保护地建议铜皮隔离大些.

网友:
15.RGB请确认是否要分段控阻抗,参考下图.

网友:
16.电源应加粗.

网友:
17.建议板上有空地方多加些地孔.

网友A:
18.等长看似差不多了,但加上下面一段差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等长看似差不多了,但加上下面一段差太多了吧!

大师,我想问下,这个带端接电阻的如何去绕等长?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我想问下,这个带端接电阻的如何去绕等长?谢谢

两端的线长加起来再比较.

网友B:
电阻前端做一次等长,后端再做一次等长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端的线长加起来再比较.

电阻前端做一次等长,后端再做一次等长可以吗?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前端做一次等长,后端再做一次等长可以吗?

电阻前端做一次等长,后端再做一次等长或前后端加起来一起等长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U6器件没看到有电源和地网络是否能工作请确认原理.

如果是这个器件就是错了.

网友:
一个小小的板能查出这么多问题,版主太厉害了!

网友(2017-09-29):
查看并学习PCB

网友(2018-01-12):
引用 网友B:
电阻前端做一次等长,后端再做一次等长可以吗?

可以对电阻设置Xnet,再设置pin pair

网友(2018-07-13):
    噩噩噩噩噩噩

楼主(2019-05-28):
    好的,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