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引脚大小问题?

楼主(2017-08-01):
    请教大神们,一般THT器件引脚已知,做封装时孔的大小以及对应的焊盘的大小怎么设定,比如某继电器针脚直径φ=0.8mm 设孔大小为φ=1.2mm焊盘大小φ=1.5mm,合理吗?
另外如功率板端子台这种针脚就要3mm的大小该怎么选,有没有什么标准之类的?

网友:
    我们的标准是孔比引脚大0.2~0.35mm,焊盘大约是孔孔的1.5倍,焊盘大小据情况定比较多

网友:
    继电器比较重,焊盘应该稍微大点。设计到2MM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2018-03-05):
    器件引脚直径0.5mm以下,封装孔径=器件孔径+0.2mm,  器件引脚0.6mm-1.2mm,封装孔径=器件孔径+0.3mm,1.5-2mm开孔直径+0.4mm焊盘大小为2倍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