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symbol时出的问题

楼主(2017-08-02):
这是什么原因啊?无法编辑了。新建同名的symbol也是这个问题,rename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这个是在第一次编辑symbol时,按Ctrl+V复制出现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网友A:
软件没有安好或与别的软件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有安好或与别的软件冲突了

今晚重新装一下试试。lp也出问题了,会不会是win10系统的问题?

楼主:
找到办法了,文件夹下面有个lock的文件。,删除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