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VX2.2安装出问题

楼主(2017-08-02):
EEVX2.2安装出现问题,请大虾分享指教,谢谢。

网友A:
重装系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就好了

难道只有此解决方法?我装PADS9.5未出现此情况?

网友:
    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一次成功

网友(2018-11-28):
    一路确定就好,貌似没啥影响

网友:
    动态链接库的问题,一般安装后再和谐后就不会有影响,如果和谐后软件还不能正常打开可进行修复或者覆盖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