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Layout这个软件,过孔孔径的显示,怎么这么别扭???

楼主(2017-08-02):
最近在自学padsLayout这个软件,感觉操作很别扭。举例一下:

我自己用padstack新建一个via,尺寸为    内径0.4mm/外径0.6mm,   如下图

而我在Padslayout中测量这个过孔,竟然是下面的尺寸   内径0.47mm/外径0.6mm

两者外径相同,内径 竟然差了0.07mm。想了好久才想明白,0.07mm = 0.035mm × 2   是两个铜皮的厚度。
原来Padslayout这里的孔,竟然是原始的钻孔,就是没有完成铜的孔径。

晕菜了。我觉得做PCB只要有成品孔径就可以,原始孔径PCB厂家会计算的,不用我们操心。

所以我觉得PADSLayout软件,好多该操心的地方不上心,不该操心的地方 瞎几把操心。都是什么啊

网友:
Ctrl+Enter--->Drill后边数值改成0,之后就正常了。

楼主:
谢谢。你说的很对。按照你的方法修改,显示正常了。

网友:
实测只影响显示,不影响生成的gerber,看来并不是官方说的  drill size + drill oversize = nc drill size

网友:
建议楼主先理解英文 Drill Size 和 后面的 Plated 的意思再发表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