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掉电时序

楼主(2017-08-02):
DSPARMFPGA,POWERPC等处理器都有芯片的上电时序的要求,芯片的掉电时序好像也是有要求的
# Y! c6 D  c( n1 H; a如果设计的时候不考虑芯片的掉电时序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j' A* A, q/ I- I; p

試試看不就知道!^_^

网友:
我们这里都只管他的上电时序,掉电都没怎么理,也正常用了好久了

网友:
一般掉电时序测试是在快速启动中可以验证出来,开关机快速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造成器件损坏。

网友:
主要考虑是程序是否错乱:掉电的时候如果对存储设备做写操作容易出问题。所以掉电的时序一般是以存储设备的电压有关系。

网友(2018-02-28):
不是先考虑上电顺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