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元器件的怎样设定器件的所占空间

楼主(2017-08-02):
我今天建一个封装,是一个很大的圆形的电解电容,我建好了以后发现,系统默认这个器件是方形的,就是说本来是个圆形的器件,在器件的旁边还可以放置一些小器件的,但是系统认为是方形的,就把这些空间区域也当成了禁止放置其他器件了,放置就会报器件重叠的错误。
所以我想问下,能不能在建立器件的时候,自己制定这个器件占据的空间位置,就类似assemble 层一样,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这个命令,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AD软件封装 生成的那个白色禁布区、是根据丝印或者焊盘所占用最大尺寸生成的,不像allegro可以自己画PLACE_BOUND_TOP ,所以这点很不灵活,因此布局的时候,有时候重叠了报错也没关系,自己把握好。

网友A:
添加3D元件体可以完美解决
具体你看看AD自带的封装库你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添加3D元件体可以完美解决
具体你看看AD自带的封装库你就明白了

你好,能否简单说明下怎么操作。
我把3D封装放进来后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否简单说明下怎么操作。
我把3D封装放进来后还是一样的。

http://resources.altium.com/i/785514-creating-3d-component-bodies-in-a-footprint-library/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否简单说明下怎么操作。
我把3D封装放进来后还是一样的。

效果
上面有
下面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
上面有
下面没有

我知道了,非常感谢。
两个靠近的元件都要3D才行,一个3D一个没有3D也是不行的。

网友(2017-09-30):
在“设计——规则”,把这两个地方处理一下就行,红圈中这里软件默认是√,把这两个√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