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7Z100 最大能挂多大的QSPI?有什么文档上介绍? 求教

楼主(2017-08-03):
zynq7Z100   最大能挂多大的QSPI?有什么文档上介绍?  求教

网友A:
你说的是配置芯片的容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配置芯片的容量吗?

对,我现在zynq100上挂了一颗Qspi;但同事告诉我7Z100上最大只能挂16M的QSPI。我就想知道在什么资料上有关于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B:
Support for Quad-SPI device up to 128 Mb density

http://www.zylinks.com/support/d ... embedded-design.pdf

128M bit = 16M 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pport for Quad-SPI device up to 128 Mb density

http://www.zylinks.com/support/documentation/sw_ ...

谢谢狗版。查到了
  单片支持16MB;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狗版。查到了
  单片支持16MB;

哪一页写到了?

网友:
    那里边会放文件系统么?如果放的话,岂不是不够?小白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