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报错

楼主(2017-08-04):
小弟刚学ADS,最近导入murata的元器件库,仿真时一直报下列错误,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Simulation / Synthesis Messages

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netlist flattening.
    `C1'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GA243'.

网友:
报错这种问题 论坛解决不了。范围太大

网友:
是因为你少安装了一个文件,就是他的控制面板,你没有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