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3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8-04):
1.  电阻两端没等长.

楼主:
2.  R3667位置需要修改.

楼主:
3.  连接器定位孔在GND和POWER没有挖空.

楼主:
4.  U8焊盘被丝印覆盖.

楼主:
5.  建议走类差分.

楼主:
6.  422的隔离,铺铜对齐不要交叉.

楼主:
7.  时钟长度没有控制到2500mil.

楼主:
8.  电源线太细.

楼主:
9.  L10电源远远不够,只有12mil连线和1个VIA.

楼主:
10.  所有晶振的电源都需要加粗.

网友A:
有些看不明白啊。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看不明白啊。

没接触过的部分,没有PCB对着看会难理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