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USB3.0的电子开关芯片?

楼主(2017-08-05):
有没有USB3.0的电子开关芯片,要求走线顺点的

网友A:
    为啥不直接用个H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用个HUB

方式不一样 只能是2选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祥硕的 http://www.asmedia.com.tw/cht/products.php?cate_index=99&item=145

    有没只要2选1的  多了通道占位置

网友C:
    推荐fairchild的FUSB340,专门用作USB super speed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fairchild的FUSB340,专门用作USB super speed开关。

    FUSB340  这颗的确可以满足 但是芯片有点大  这颗可以切换好几路  有没有像继电器这样功能的  2选1 的 ,且支持USB3.0

网友:
引用 楼主:
FUSB340  这颗的确可以满足 但是芯片有点大  这颗可以切换好几路  有没有像继电器这样功能的  2选1 的 , ...

    这个就是1切2的啊,USB3.0数据线是差分的,共计4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