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llegro分层查看的功能?

楼主(2017-08-05):
不知道是自己不会用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altium Designer的分层查看功能是做得很方便了,通过Shift+S可以快速实现分层查看,再通过下面的标签可以做到方便切换不同层。用起来很方便。
allegro如果要显示的话找到相应的Class和Subclass,再点击查看。由于Allegro对不同元素分的很细,如果我要查看一下TOP层的各种元素(etch,silkscreen,solder...),则要找好几个地方,才能打开,好麻烦呀。
有方便的一些的操作吗?

网友A:
你自己做一个view 放在pcb一起,可以随时来查看,
比Altium 厉害许多,你厉害还可使用宏,更牛逼可使用skill。

你会发现转换就在一瞬间。

网友:
Altium  我用过两年,不过高版本没有用过。

网友B:
可以自己在artwork里面设定啊,常用的层直接自己命名设定,查看很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layouto.cn/read.php?tid=100

没注册,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做一个view 放在pcb一起,可以随时来查看,
比Altium 厉害许多,你厉害还可使用宏,更牛逼可使用ski ...

哎,就是不牛逼呀,所以过来问问嘛。宏、skill什么的,都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在artwork里面设定啊,常用的层直接自己命名设定,查看很方便啊

给个大概步骤吧,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做一个view 放在pcb一起,可以随时来查看,
比Altium 厉害许多,你厉害还可使用宏,更牛逼可使用ski ...

能具体点说下嘛,谢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个大概步骤吧,谢了。

就这样要自己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要自己设置的

明白了,哈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