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高速差分线分成2路走,会不会有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2017-08-05):
一对高速差分线,本来是从TX--RX,但是现在我有2个RX,想通过TX走线出来后,分成两路,即通过过孔打到底层,这样给两个RX芯片,这样肯定会有反射发生,问题是如果非要这么做,怎么解决这个反射呢,有哪些措施可以用?求指教

网友A:
一拖二还是很正常的,分支短一点,记得做一下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拖二还是很正常的,分支短一点,记得做一下匹配

怎么请问怎么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请问怎么匹配

有串联,并联等匹配方法,具体哪种自己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