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6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8-07):
1.  两种地混一起了,建议分开螺丝孔单独接磁珠。

楼主:
2.  磁珠移到有线跨分割处

楼主:
3.  跨分割.

楼主:
4.  跨分割建议叠层互换.

楼主:
5.  器件没有钢网.

楼主:
6.  电容中间不要穿线.

楼主:
7.  串口电容走线建议加粗.

楼主:
8.  变压器前后做隔离,中心抽头加粗。

楼主:
9.  电源走线加粗.

楼主:
10.  内层平面对齐金手指.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些SI方面的问题。

pcb

网友B:
引用 楼主:
4.  跨分割建议叠层互换.

本人小白,这个没看懂,烦请再解释下,谢谢。

pc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小白,这个没看懂,烦请再解释下,谢谢。

不完整的电源平面尽量靠地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些SI方面的问题。

10.  内层平面对齐金手指.
这类就是SI方面的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完整的电源平面尽量靠地平面.

意思为,原信号线参考电源平面,此电源平面有分割不完整,将信息用过孔换层,改为参考地平面。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pc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思为,原信号线参考电源平面,此电源平面有分割不完整,将信息用过孔换层,改为参考地平面。这样理解对 ...

第6层的线跨了第7层的平面,如果第7层分割的电源平面与第4层完整的电源平面互换就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6层的线跨了第7层的平面,如果第7层分割的电源平面与第4层完整的电源平面互换就好些.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