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J45选型手册一份

楼主(2017-08-07):
最好有能对RJ45相关的一些参数进行说明的,谢谢

网友:
陰特兒Intel)1000Base-T 設計指導書Design Guide):

Magnetics modules for 1000 BASE-T Ethernet are similar to those designed solely for 10/100 Mbps, except that there are four differential signal pairs instead of two. Use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to verify specific electrical parameters:

  • Verify that the rated return loss is 19 dB or greater from 2 MHz through 30 MHz for 100BASE-TX.
  • Verify that the rated return loss is 12 dB or greater at 80 MHz for 100 BASE-TX (the
  • specification require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10 dB). Verify that the rated return loss is 10 dB or greater at 100 MHz for 1000 BASE-TX (the specification require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8 dB).
  • Verify that the insertion loss is less than 1.0 dB at 100 kHz through 80 MHz for 100 BASETX.
  • Verify that the insertion loss is less than 1.4 dB at 100 kHz through 100 MHz for 1000 BASET.
  • Verify at least 30 dB of crosstalk isolation between adjacent channels (through 150 MHz).
  • Verify high voltage isolation to 15000 Vrms
  • Transmitter OCL should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350 μH with 8 mA DC bias.

网友A:
這篇講 RJ-45 含不含耦合變壓器Magnetics)及 PSE 的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講 RJ-45 含不含耦合變壓器(Magnetics)及 PSE 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