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TVS静电防护的问题

楼主(2017-08-07):
如果以太网使用带隔离变压器的RJ45,TVS则只能加在PHY和隔离变压器原边之间,
而不是加在隔离变压器的副边上
这样TVS能启到释放能量的作用吗?

网友(2017-09-06):
应该还会有作用,注意ESD的地接保护地。

网友(2017-11-04):
以太网变压器本身就有隔离作用,把机壳地直接与外部大地连在一起还需要在变压器原边加ESD?

网友(2018-07-21):
可以的  TVS 會藉由地 去放電

网友:
没必要再用TVS吧 已经有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2019-03-06):
网口变压器的隔离特性实现端口的共模防护,但是网口也需要差模防护。

IEC61000-4-5或GB17626.5标准,共模2KV,差摸1KV的防雷测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