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鼠线显示问题

楼主(2017-08-07):
同一网络鼠线不相连,布线命令下提起来也不相连,改了最短鼠线路径也没反应,不知道哪里设置问题,求教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就是一组网络不连接,还是所有的网络都不连接,应该是设置问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看看网络是不是添加了 no rat属性,可以在约束管理器里面看,也可以通过edit property  然后find里面选 net 来看

网友:
    show 一下net看看什么添加的属性,去掉就好了

网友:
    同意3楼的,看是不是添加了no rat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