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低级问题求解

楼主(2017-08-07):
zynq的EMIO指哪些;在ps端的管脚用完了的情况下,一组串口需要接到扩展的EMIO上,这里EMIO指哪些管脚,请详细介绍下emio,通俗易懂点谢谢谢谢。。。。。。。。。。。。。。。。。。。。。。。。。。。。。。。。。。

网友:
几乎可以随便接到EMIO上,只是要添加约束文件指定对应引脚,这个都是软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