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uboot隔夜10%不开机,1年后90%不开机的问题补充(问题已定位)

楼主(2017-08-07):
    楼主大前年画了一个PCB,出现怪异情况。
    1:程序全放在TF卡上,隔夜有10%开机困难,多次摁开机键才正常开机;放一两年后充满电90%以上不开机;
    2:电路是  PMOS软开机电路+ARM9内核主控+SDRAM+SD卡+SPI外围+ADC按键 等;
3:SD卡单独LDO供电,上电先于主控,纹波可控,当时怀疑此处问题,加胆电容无改善,排除此处问题;
4:走线长度5cm内,等长,过冲振铃不超过0.5V,TF卡串22R电阻+上拉电阻直通主控,;
5:时序正常,时钟20Mhz,TF端测量,读取时data较CLK延时5ns-9ns,卡的一致性较差,但是符合SD2.0协议14ns以内,信号维持时间符合SD2.0协议;
    6:板子是锂电池供电,开机键电路比较经典常用了,摁开机键拉低PMOS,然后3.7V锂电接入各LDO供电,主控用AAT3524复位,开机电路如下图,
7:出错时,主控串口有打印信息,如最下;
8:用逻辑分析仪抓了开机时的SD数据,查看软件及抓包见附件。  查看软件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IJwMFG 密码:8awp9:下面两个链接,为关联贴。
10:设备类似一个儿童学习机,加一个SPI boot,开机再无任何问题。所以其他部分问题应该可以排除,问题就在SD2.0这里。
    11:曾经将设备通过USB连接电脑,反复从设备TF卡里拷贝内容到电脑,重复上百次,哈希值未出现变异,无错误出现。
12:以上供参考,这问题悬疑几年了,最近空闲特意测试跟进,顺便发出来看有没有灵机一动的大师,把此问题破解。
    13:主控原厂当年不太配合,负责人目前没换,所以这问题不打算再找原厂。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0215-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7688-1-1.html

    load bios 0x30500000...
    read sector:128 fail, try to backup sector:1986
    R F
    read backup sector:1986 fail
ing

......................................................................................分隔线..........................................................................................................................

问题应当已经定位,是主控的操作不符合SD2.0协议

对比NG采样数据和OK采样数据发现,在NG机启动过程中,Host 下达 cmd18, 但并未使用 cmd12 去中止, 却又下达另一个 cmd18,    造成当前异常, 可能造成 SD 出现无法预期之错误;

    • SD2.0协议第18页

    • READ_MULTIPLE_BLOCK(CMD18) 代表读取多个连续的块。块会连续的传输, 直到

    • STOP_TRANSMISSON(CMD12)命令发出。因为连续数据传输,停止命令会有些执行延迟。数据
    • 传输会在停止命令的结束位发送之后停止。
    • CMD12 STOP_TRANSMISSION  Mandatory /* 停止多块传输操作 */
    • CMD17 READ_SINGLE_BLOCK  Mandatory /* 使SD卡进入传输状态,读取单个块 */
    • CMD18 READ_MULTIPLE_BLOCK Mandatory /* 使SD卡进入传输状态,读取多个块,直到收到CMD12为止 *

    下图抓取的NG采样数据,02紫色为CMD,03红色为CLK,其他data。深色部分为第一个CMD18命令(568ms),右侧为第二第三。第一个CMD18后,TF数据(兰色)吐出,但未使用 cmd12 去中止, 却又下达另一个 cmd18,致使TF异常,所以第二第三CMD18后,TF再无数据吐出,data为直线

下图抓取的OK采样数据,02紫色为CMD,03红色为CLK,其他为数据。对应时间轴,495ms出现CMD18开始连续读取数据,TF吐出数据(兰色);517ms  CMD12>命令CMD18,读正常;539ms   CMD12>命令CMD18 读正常...... 最后正常开机。

    补充内容 (2019-8-2 15:34):
    我估计是卡放置久了之后,存储的电子流失,修正数据需要一定恢复时间,这个时间内会对主控报fail,导致程序不连续开机失败。

网友:
    楼主你好,问一句题外话。你一直怀疑的是你的电路的各种问题,有没有怀疑过是卡的问题。我公司的几款产品也用SD和TF卡。电路上都很正常,用的普通的卡,之前总是出问题。后来换成了工业级的卡。价格贵了很多,普通的2G在几十块。而工业级的2G-4G,价格在300人民币左右。但是换了卡以后就再也不出问题了。

    现在回头总结,基本确定是卡或者卡与主控协议不兼容。问题卡重新烧录软件后,一切正常,但是烧录后的卡放置半年后就会大概率复现问题。
    你们老板够狠,直接上工业卡,这价格抵得上我这边两套硬件成本了。卡买的三星中性卡,除了有5-9ns延时,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
    同问,原先我也碰到了SD卡很容易就坏的问题。

网友A:
    有几个问题:
SD卡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SD卡上电后的工作电流有没有关注过?
    用单片机来使能SD的供电,有没有效果?

    zxk
    镀金的卡座,电流极小,示波器挂过电源,纹波不会导致复位。单片机使能没试过,TF供电比主控早。

楼主:
    我已经更新了1楼,有新内容,可能是主控操作违反了SD2.0协议,造成 tf 卡状态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问题:
SD卡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SD卡上电后的工作电流有没有关注过?

    不是因为我们老板狠,是因为我们是工业设备,在线24小时,一出问题,就有环保局要进行罚款。所以换成了工业级的,但是的确遇到过了SD卡的问题,之前遇到的问题是SD卡在线运行时,偶尔出现问题,但是企业和环保局是接受不了的。通过对硬件、软件多方查找,最后只能怀疑到了SD卡质量的问题上。但是更换后的确没有出现过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了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可以排除硬件电路的问题。主要是SD卡驱动部分的问题

网友(2017-09-06):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更新了1楼,有新内容,可能是主控操作违反了SD2.0协议,造成 tf 卡状态异常

LZ你这个问题有最终结论了么?
抓取到的现象是可以解释异常现象,但同样的主控程序,为什么有时候发CMD12,有时候不发CMD12呢?

网友(点评):
应该是卡死机了。我估计是卡放置久了之后,存储的电子流失,修正数据需要一定恢复时间,这个时间内会对主控报fail,导致程序不连续开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