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7-08-07):
      最近做汽车无钥匙进入系统时,发生如下问题:使用NXP的PCF7952驱动3D天线时,发现Z轴的RSSI(也就是场强值)偏弱,查找问题时,天线的L值,终端匹配电阻,没有问题。问题定位在主芯片上,好的芯片Z轴通道的内阻值为450K左右,功能不良的芯片经测量Z轴通道的内阻值2.2K相差较大,请问下:这种问题是因为芯片内部的匹配电路故障呢,还是软件运行的问题?

楼主:
Z轴通道

Z轴通道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不是芯片内部阻抗的问题,应该还是匹配电路的问题

网友:
那是不是芯片坏了,取下芯片测试对比一下。

楼主:
取下芯片后,测试匹配电路的L值和Q值均正常!

楼主:
分析到是芯片不良,但NXP不这么认为,坚持认为是这边的问题!涉及到索赔的,必须有信服的证据啊!

网友(2017-09-13):
可以换一块好的芯片,再验证一下吧

网友(2018-02-07):
最后找到问题了吗?

楼主:
最终问题归结于静电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