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样让过孔与钻孔焊盘在覆铜时区别对待?

楼主(2017-08-08):
allegro中,覆铜时,可以很方便设置  过孔与铜皮直连,钻孔焊盘与铜皮用热焊盘形式连接。这是PCB板的正确形式。

但是在pads中,系统将过孔与钻孔焊盘 全部视为Drilled  Thermals,没办法分开对待。覆铜时只能  要么全部直连,要不全部热焊盘。这明显不合理嘛

怎么办?

网友:
做封装时规范:将圆的焊盘都用椭圆形的

楼主:
您的意思是:
1、PADS确实没有将过孔与钻孔焊盘区别对待;
2、找个小技巧绕过这个bug。

网友A:
过孔设置直连在这里,跟钻孔焊盘设置不在同一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设置直连在这里,跟钻孔焊盘设置不在同一个地方

谢谢,你说得很对。原来过孔设置在这里。惭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设置直连在这里,跟钻孔焊盘设置不在同一个地方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过孔设置在另一个地方

网友:
    PADS的使用方式就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设置直连在这里,跟钻孔焊盘设置不在同一个地方

好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