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7-08-08):
有以下几个问题,不太明白,麻烦高手指点下,谢谢:
1.走线中间改变宽度有没什么影响(电源线和信号线两种情况),有说会导致阻抗不匹配,那是否和频率有关呢,多少频率以上才会有较大影响?如下图1所示

2.还是如上图,如果走线宽度不变一直连到上面的芯片引脚,这样走线宽度会大于芯片引脚,这种走线宽度大于引脚焊盘的情况会有什么影响?

3.Connector每个接插引脚附近放一个ESD电容,进到板内的走线,是连到接插件,还是应该连到电容较好,感觉如果从电容接进去,ESD会先经电容泄放掉而不会进入板内,如下图2:

4.有些驱动线路如果算额定导通电流比如1A,但是控制方式并不是持续导通的,是占空比的输出方式,这种情况还是按1A的电流去走线吗,还是可以降额处理?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个人看法,供参考:
1、线宽不一致,阻抗肯定不连续,与频率有关,频率越高影响越大,具体界限不清楚,但是100MHz以上肯定要注意。
2、走线宽度大于引脚焊盘,我觉得问题不大,只要保证不与相邻引脚短路。有些引脚例如接地脚和电源脚还会刻意加粗。
3、我觉得你想的是对的,先经过电容,再接连接器。但是电容已经离引脚很近了,走线阻抗很小,如图接法也没问题。
4、我觉得走线宽度是按平均电流而不是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