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与powerlogic原理图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吗?转换之后差别大吗?

楼主(2017-08-08):
    dxdesigner与powerlogic原理图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吗?转换之后差别大吗?求解

网友:
    XDX可以导入LOGIC

楼主:
    导入后变化大吗?

楼主:
    可以直接作为原理图去设计吗?

网友:
    LOGIC不可以

楼主:
    那用Xpedition软件是不是必须要用Xdxdesigner设计原理图?

网友:
    最好是用XDX比较好

网友(2019-03-29):
    DXdesigner 怎么导入logic 可以操作下吗

网友(2021-01-13):
    怎么导出logic倒地?

网友(2021-07-27):
    #在这里快速回复#         Mentor Dxdesigner与Mentor Pads Logic互转

网友(2021-09-05):
    同求dxdesigner的原理图转换为logic。

网友(2022-03-06):
    Mentor Dxdesigner与Mentor Pads Logic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