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机闪光灯电路

楼主(2017-08-08):
采用的是TI的TPS65563ARGTR方案,但是在实际使用时有个问题,TI DATASHEET 提供的氙气灯触发线圈T2,市面上根本找不着,而且尺寸很大,结构上摆不下,于是想找一款替代的触发线圈,BO-02-3-tokyo-coil,这款线圈尺寸很小,很符合使用要求,但是后来仔细一看,这两款线圈的极性不一致。因此想问下大伙,BO-02-3可不可以在这个电路里替代使用,谢谢

网友:
没有细看你的电路。先对你提出几点问题:
1、当你的尺寸变化很大的时候,你需要考虑是否之前大的功率大,而你选的这个小的功率太小了呢。所以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先从你的应从层面上将参数确定一下。包括功率、电压、电流、瞬时电流最大值、从而来挑选骨架、线径、线数和匝数比。
2、原理上极性不同,后面是不可以直接替换的。因为相位已经变化太大了。但是具体要看你的应用。

网友:
以前我用的这种:
https://detail.1688.com/offer/39269954533.html?spm=0.0.0.0.z5ObqV

网友:
对比一下,如果反相应该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