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入rou文件后,比较外部网络后提示开路

楼主(2017-08-08):
cam350按File-->Import-->Mill Data导入rou文件后,比较外部网络后提示开路。开路网络即为非圆形钻孔所连的网络。

网友A:
略麻烦,槽孔需要单独加钻孔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略麻烦,槽孔需要单独加钻孔符

    我的也是,大神怎么加啊?

网友B:
    rou应该是没有导进去,导入时注意看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应该是没有导进去,导入时注意看提示

    导入rou文件时,确实经常提示未被定义工具编号:2。但重新给工具编号赋值后,做短路对比时,依然会提示有1处开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入rou文件时,确实经常提示未被定义工具编号:2。但重新给工具编号赋值后,做短路对比时,依然会提示有 ...

在导入cam350之前把rou文件打开,把下面的几行内容删除(“;”开头的几行),保存后再导入cam35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导入cam350之前把rou文件打开,把下面的几行内容删除(“;”开头的几行),保存后再导入cam350试试

    ...

    短路对比时候,还是提示开路。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2017-12-22):
引用 楼主:
    短路对比时候,还是提示开路。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把槽形孔焊盘表底层都连上再跑就不会报开路了。

网友(2018-12-28):
    槽孔有对应的位置和尺寸描述就行,板厂看到描述,会找对应位置

网友(2021-06-01):
    CAM350中槽孔比网络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可以在CAM350中COPY一个DRILL放在ROU的位置后再比较。如果其他地方没开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