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如何多层对齐

楼主(2017-08-09):
cam350如何多层对齐

网友:
全选层后整层移动。

网友:
如果导入gerber与钻带没对齐的话可以将gerber手动与钻带对位,抓取一个通孔焊盘或螺丝孔去对位即可!对位的时候目测大概点击放下就行,程序会自动捕抓钻孔中心进行对位的!

网友(2020-07-25):
    这个正在找来学习